S7-400运转中挂机亮红灯

楼主(2013-05-09):
设备前期运行正常,今天早上发现PLC与PC,HMI均能连接上,但不能从PLC中读取数据,检查PLC,发现电源模块上BAF亮红灯,BATTIF亮黄灯; CPU模块上EXTF亮红灯,STOP亮黄灯, CP443-1模块上NTF亮红灯,STOP亮黄灯,详细见附图!图中电源模块上FMR, 及电源开关均在ON状态,CUP下端的开关在RUN状态.

将所有外部连接取下,单独运行PLC仍是这种情况!之前没用过S7的,手头上也没有资料, 西门子的客服太忙了,请各位指点帮助!

楼主:
是这张图片!现场拍的!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B:
检查电源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可以试一下重启,我发现重启能解决很多无法解释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通信的错误。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网友C:
EXTF灯亮应该是检测到外部有错误导致CPU停机进入STOP状态。

首先检查一下电池,更换一下。

然后可以用电脑连接上PLC,利用CPU诊断缓冲区进行详细故障诊断。

在SIMATIC管理器中,选中要检查的站,执行菜单命令PLC/诊断/设置/模块信息,在打开的模块信息窗口中选择”诊断缓冲区“选项。

网友D:
重启没有用吗?  看指示像是总线故障导致的系统停止

网友E:
感觉可能是电源电压不够 引起的总线故障  导致cpu,网卡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