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火炉主推缸退到位接近开关信号影响,导致系统重启

楼主(2013-05-09):
请教各位大侠,我们这里一退火炉自动状态主推缸退到位时,退到位感应器感应到位,马上出现通信错误BF SF红灯亮,所有动作停止,系统重新启动,但是手动开一点问题都没有。更换过感应器和感应器的线也没用。不知道是为什么了?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程序限制了

网友B:
自动运行时一般速度较快,手动运行速度较慢,同时自动运行可能还有其余设备在启动运行,仔细查找再确认手动自动那些不同的运行设备,仔细检查确认应该就可以找到根源

网友C:
会不会是外部信号线问题导致程序判断模块故障  导致cpu报停

楼主:
就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通信错误,一般都有一些什么故障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