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冷轧机卷取飞车

楼主(2013-05-09):
欧陆590c控制冷轧机卷取电机。加张力变成了加速,会超速。而且在卷取电机在转的时候如果按分闸卷机马上飞车失控只能关电源才能停机。小白求解

网友A:
楼主做的轧机吗。你直接调用张力模块就可以了啊,肯定是你组态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应该选择转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