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5000控制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09):
我公司有一台丹佛斯VLT500变频器,在正常运行开机过程中报警25    BRAKE  RESISTOR   FAULT(制动电阻故障),并且在低频5HZ以内能正常运转,频率高于9HZ以上就报警,一段时间后就停车,我想请教此故障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初步从那边排除故障!!

网友A:
首先检查制动电阻线路接头是否有松动,再检查制动电阻是否烧坏,测一下阻值与标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