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日志问题

楼主(2013-05-09):
有个化工厂4.25发生了个事故,在5.2的时候有安监局来查DCS全部日志,可是以管理员身份登陆后,只能看到5.1的日志,以前的全都看不到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求大虾指点

网友A:
楼主是上位机是什么软件?wincc吗?

网友B(2013-06-17):
和利时的日志就是骗人的,想真正查出点什么恐怕不行啊

网友C:
你是看windwos的还是 控制系统的?

可能软件里面有设置保存时间的吧。

网友D:
有可是是你们在5.1那天切换了服务器。使用离线查询功能可以查询。

网友E(2013-10-25):
和利时的日志是有条数限制,而且我也发现一旦切换就看不到了。历史记录里我也没找到。

网友F:
上位机平台是什么啊,是不是历史记录时间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