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其他软件系统如何连接

楼主(2013-05-09):
各位大侠:

         我们这里用的是西门子300的PLC,想要与一个防错软件的系统连接,当防错系统上面确定合格后,PLC方可放行使生产线运行。我想知道我PLC的程序里面的这个防错系统上的确定的这个点怎么弄,是那个软件给我指定个点(如M2.1),还是我自己怎么设定啊,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最好先介绍一下你的防错软件

“当防错系统上面确定合格后,PLC方可放行使生产线运行”

是否放行,要么由人工给定信号,要么由防错软件给信号

至于信号,应该是一个开关量的,

这样的话,PLC非常容易处理了

网友B:
这简单啊,让那个什么防错软件输出一个开关量,来定义是否运行错误不就好了,然后PLC把这个信号采集进来不就OK了。。。当然,如果是复杂的状态判定,那就弄个字节来描述,话说一个字节可以定义255种状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简单啊,让那个什么防错软件输出一个开关量,来定义是否...

网友D:
跟你的放错软件定义好接口是必须的;主要就是你的系统与他系统的接口。当然你可以用plc的中间变量来实现。。

---------------------------------------------------------------------

生产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信号隔离器,PID调节器,智能操作器,

二次表,自动化仪表;数据采集系统;自控系统方案设计、改造;无线数据采集方案;RS485型现场

温度、压力仪表。
安徽科创特种电缆仪表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http://www.auto-meter.cn
也欢迎到我店铺光顾关顾:http://shop35466945.taobao.com

网友E:
这个要 看你的设计要求,现场的情况不一样,程序吗!看防错软件给你的是什么信号,自己加到PLC控制程序,能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F:
 这简单啊,不是太难!

1,让你的那个什么防错软件输出一个开关量,接其接入到 PLC 模块的 I 点信号就行,然后PLC把这个信号采集到程序中满足条件时生产线继续运行

2,如是有总线类的通讯的话,也可将它们的的输入信号直接通过总线传送到 PLC 中的中间量 M 或是 DB 块中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