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能换成液晶屏不?

楼主(2013-05-09):
   请看连接帖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5/500256_1.shtml

   本设备是一台约 1995 年的 S5 系统的 PLC ,旁边带有一台 S5 插槽老式的工控机,输出的是三根线的视频到一个 显像管的显示器上,现在该显示器停工,三根视频线下同的15针插头是到显示器上另外一块电路板上的按键上的, 现在显示器已不显示,不太清楚原来的显示频率是多少?

   有 用  RGB 的工业转换器转换成一般 VGA 的显示输出的 设备能替换,但是不知道其输出的还是只能用 显像管的显示器,能不能用一般的液晶屏来替换呢?\

   在线等待-----

网友A:
好古老的设备。。。。。。。肯定可以更换。。。。

网友B:
不知道!你可以搞个;lcd显示器试一下了!

---------------------------------------------------------------------

生产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信号隔离器,PID调节器,智能操作器,

二次表,自动化仪表;数据采集系统;自控系统方案设计、改造;无线数据采集方案;RS485型现场

温度、压力仪表。
安徽科创特种电缆仪表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http://www.auto-meter.cn
也欢迎到我店铺光顾关顾:http://shop35466945.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古老的设备。。。。。。。肯定可以更换。。。。

  通讯网试过能肯定能用 LED 液晶显示空器 不用 显像管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古老的设备。。。。。。。肯定可以更换。。。。

网友D:
可以换的,如果接口不对,买一个转接口设备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