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实现点位图的往复运动

楼主(2013-05-09):
本人菜鸟一枚,在用组态王做立体车库监控系统时,不知道该怎么实现车位的左右移动或则上下移动往复的过程,只能车位单方向的移动,不知道哪位大神能帮个忙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这样作:在组态王变量词典里建立二个整数变量:X1、X2,在画面上的右侧画一左行汽车图标,用X1代表之。在画面上的左侧画一右行汽车图标,用X2代表之。平时X1、X2皆处于隐藏状态。车位左右移动时:先X1由隐藏变显示,且由右侧向左作水平移动,移动到位,X1由显示便隐藏,且将其值复0,而X2由隐藏变显示,且由左侧向右方向移动,移动到位,X2由显示便隐藏,且将其值复0,而X1由隐藏变显示,且由右侧向左方向移动。。。。如此往返。

网友B:
编写脚本程序,我的QQ254489112@qq.com

网友C(2014-04-23):
我现在也正在做车库的组态,做的头都大了,你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D(2014-09-29):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正在做车库的组态,做的头都大了,你做的怎么样了?

哦也是啊,怎么xie写脚本程序的 ,还有变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