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的485通讯控制变频电机的程序

楼主(2013-05-09):
本人最近初次接触台达PLC与其变频器的通讯,好多不懂得地方,其中PLC是DVP40ES00T2 变频器是VDF-B系列的 如果PLC的通讯站号为1的话,变频器可以通过参数设置将09-00设置通讯地址为2,然后再

MOV H86 D1109  (设置通讯格式9600,7,E,1)

MODRD K2 H2102 K2

MODWR K2 H2001 D1  (变频器频率值)

MODWR K2 H2000 D0    (对驱动器命令 控制正反转)

(PLC自动将地址H2101 H2102的ASCII码转换为数值存于D1050  D1051)

上面的句子是从101例子里面模仿写出来的,但是不明白 H2102 是啥?还有就是谁可以帮忙给一份关于PLC通过485通讯控制变频器去控制电机的实际做过的项目的例子,万分感谢

网友A:
台达的PLC和变频器真心的没用过

但是PLC要用RS485来控制变频器时,首先得清楚你准备走什么协议,485是物理层,不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