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压器需要否?

楼主(2013-05-09):
        今天下午现在这样的一个控制柜,里面的380V变220V的变压器坏了,据说坏了好久了,今天甲方领导叫我去找变压器,然后现场看了看,柜子图片如下:

    中间有线头悬空的就是被拆掉的变压器的位置,明显看到的是380V进线,线槽空着两跟线头,是变压器的220V输出,其220V输出端接到柜子顶部的开关电源的220V输入端;因没有找到合适的380V/220V的控制变压器,现场的电工说无法开启了,然后我找了找这个柜子下面的进线,三相电源进线,然后有根地线也是从配电室来的。取380V的火线和地线是有220V的电压了,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可靠。然后旁边有个动力柜,发现有地线和N线进来的,我认为从那引一根零线过来,然后火线还是取这边的火线,直接接到开关电源就可以使用了,并且认为这个控制变压器其实可以不需要。个人认为因为有开关电源的,所以这个变压器其实可以不需要的,原设计加变压器是因为没有设计零线而已,所以通过变压器来取220V的控制电压。大家觉得这个方法咋样?安全吗?对变频器和PLC有影响吗?

网友A:
所以这个变压器其实可以不需要的,原设计加变压器是因为没有设计零线而已,所以通过变压器来取220V的控制电压。大家觉得这个方法咋样?安全吗?对变频器和PLC有影响吗?

1,可以临时使用

2,确实不够安全,零线电人(原因?就不说啦!)

3,对其它设备影响不大。

网友B:
使用零线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C:
这个贴应该设为精华帖!!!强烈建议!

网友C:
简单、实用,具有普遍性!

网友D:
昨天所里同事还在讨论控制变压器的问题,今天正巧碰到楼主这个问题,真可谓太巧了。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控制变压器的作用:

控制变压器利用电磁感应原理,从一个电路向另一个电路传递电能或传输信号的一种电器是电能传递或作为信号传输的重要元件。

可见控制变压器原边和副边只有磁路上的联系,没有电路上的联系。

这点在使用中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假如电源侧来了几个尖峰电流,经过控制变压器的话会变得非常平滑,假如没有控制变压器的话,尖峰就会一直存在,或许你要说,不是有开关电源吗?可是难道整个设备,乃至整个生产线,所有的220负载都经过开关电源了吗?

另外控制变压器还有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电气隔离,由于知识有限,我也说不出电气隔离不好究竟会造成什么,但尽量要做到最好的电气隔离肯定是有好处的。

网友E:
走走兄弟阁下在此膜拜了

楼主:
        这个柜子里面除了继电器就是接触器和断路器,另外加PLC及变频器;PLC的电源是220V的,其电源模块也是接到这的。然后刚刚从资料下翻出了这个变压器的原理图,大家可以继续讨论了。

网友F:
其实变压器变压只是一项作用,其还有隔离作用:抑制谐波,抑制电压突变,防触电等。

网友G:
380VAC 变220VAC ,其实比用N 零线的 更可靠, 有些场合 是没有零线的

网友H:
在这加变压器主要的原因还是防止变频器干扰

网友I:
同意楼上的看法。

这个变压器必须要。

另外请教哈走走哥,那个开关电源是220V进,也是220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意楼上的看法。这个变压器必须要。另外请教哈走走哥,那...

 后面不是补充了图纸么,是220V进,24V出;明天我现场再看看,这图纸不知道和现场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J:
这样可以临时使用,但不建议这么做,“原设计加变压器是因为没有设计零线而已,所以通过变压器来取220V的控制电压”,笔者的这种认为是不恰当的,加变压器的作用不是因为没有零线,这里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隔离作用。不知道笔者学习电工的时候,记不记得变压器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隔离作用,用来防止外部的干扰。有问题可以互相讨论254489112@qq.com

网友K:
此帖已火  鉴定完毕

网友L:
根据IEC 60204-1-2005标准的9.1.1条款,你这个控制电路用于控制机械装置且不是简单的电气电路,是必须要使用控制变压器

另外根据同一标准的9.4.3条款,控制变压器输出侧需要接地,详细看标准,有实例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简单、实用,具有普遍性!

网友N:
控制变压器的输出侧需要接地的吗?不懂得菜鸟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根据IEC 60204-1-2005标准的9.1.1条...

 这个标准还真没看过,有空下载来学习学习。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控制变压器的输出侧需要接地的吗?不懂得菜鸟路过。。。。

IEC 60204-1-2005还规定了控制电路电压不能超过277V,但如果控制变压器输出侧不接地,输出侧某一端子的对地的电压降不确定,可能高可能低,所以也有可能超过277V而不符合规定

IEC 60204-1-2005是电气安全方面的标准,侧重点是安全,如果产品要作CE认证,这方面比起功能和性能是要敏感得多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根据IEC 60204-1-2005标准的9.1.1条...

 原来都是有标准的啊,学习了

网友P:
这个控制柜变压器起到保护变频器的作用,其实没啥必要性,因为变频器对电压的波动有一定的适应性。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Q:
主回路有变频器,会产生大量的谐波干扰(西门子的变频器一直都是干扰很大的),不用变压器隔离的话,整个系统会产生各种莫名其妙的故障,因为:变压器不单只是变压一项作用,还有隔离作用、抑制谐波,抑制电压突变;既可以防止变压器初级电路对次级的干扰,也可以防止或者减弱变压器次级对初级的影响

网友R:
马上要开的时候就拉零线过来先满足生产,先运行在去申请买换变压器。另一动力柜是和变频器控制柜是不是一个变压器出来的,出来就可以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R:
马上要开的时候就拉零线过来先满足生产,先运行在去申请买...

 动力柜都是来自同一配电室的。

网友S:
用变压器的目的之 应该是防触电的安全性考虑。

网友T:
引用 网友U:
學習了,,,,....

网友V:
一般这样的控制柜是需要这样的变压器的:

一专门提供控制电压,查线维护方便

二即使触电的情况,也可尽可能减少对人伤害

三这是隔离变压器,可以减少变频器对下一级别电气的干扰

四若有比较贵重的电气需要220电压,也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雷击的情况 可以将变压器打坏 但不会损坏下一级别电气(不是绝对)

网友W(2013-06-10):
380v/220v变压器要的,一般选300VA-500VA用在控制二次回路中.如为PLC,屏,仪表仪器,开关电源及其它小功率的控制器件,如接触器,散热风机,电磁阀.为其提供电源.

网友X:
是否要变压器关键是负载,如果是逻辑控制器之类最好配置,减少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