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文本显示器通讯求助

楼主(2013-05-09):
本人初学文本,链接时有  机种型态错误  的提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知道的给指点下,谢谢啦

网友A:
型号选择的时候对应相应的机器型号

网友B:
台达文本链接时不用选择机种啊!只要选择设置好通讯模式(RS485、RS422、RS232)以及通讯参数就行了。

两外,硬件接线对应选择的通讯模式按照接线图接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