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如何把最高运行频率调高,该调哪个参数啊?

楼主(2013-05-09):
ATV31如何把最高运行频率调高,该调哪个参数啊?调DRC-TFR只能到60hz,调set-hsp吗?大侠帮帮忙,说明书太难懂了!

网友A:
高速 (HSP),改变这参数啊,仅改变这个参数是不能达到提速目的的,同时要设定其他参数的,参考下图--手册摘录的。

楼主:
比如,我想在100hz下运转,电机额定频率是50hz,该调哪几个参数啊?

网友A:
你是需要升频率的话,就需要改设定参数FRS为100HZ了,其他参数跟着修改。就是骗系统你的电动机的额度频率是100的了。但是我不敢确认你那样设置高频率运行是安全的,现场情况不知道。

网友B:
做好外部的控制,我们把高速提高到120HZ了,启停阶段做了加减速处理!修改了HSP参数到100HZ后,还需在“输入输出设置”里将LI3(假设这个运行)定义PS2,再到“应用功能”---“预设速度”里将速度改为100HZ,这样才能运行到100HZ。

网友C:
给定通道怎么设置的?

1.最大输出频率100HZ

2.最高给定频率100HZ

电机额定频率仍按电机铭牌设置,是50就设50

网友D:
 PLC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三菱、西门子、松下、台达等)  需要加364567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