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通讯做东西的感慨

楼主(2013-05-10):
今天又遇到变频器用通讯做的活,坏了只能用这个品牌,上位机PLC,没有程序也加了密,无语了,感慨

网友A:
好像国人做东西不太喜欢用通讯做

网友B:
变频的东西本身就会干扰到通讯的效果,其实简单的连锁控制,开关量及电流电压硬线连接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频的东西本身就会干扰到通讯的效果,其实简单的连锁控制...

网友D:
没有上位机程序,就不知道上位机的通信协议。没有通信协议的通信任务,那绝对是鬼见愁啊。。。

不过基本上可以找规律,要么是Modbus,要么就是变频器自己的协议呗。

网友E:
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目前基本上都是Modbus 吧

网友F:
因为做通讯成本更低,综合可靠性更高。

但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坏了会让客户很麻烦,所以我一般都不用通讯,除非变频器数量较多,比如3台以上。

网友G:
你们遇到的都是简单动作的机械设备。。所以端子控制也可以。。要是动作复杂的。要求跑曲线的设备。。端子控制就不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因为做通讯成本更低,综合可靠性更高。但最麻烦的问题就是...

 通讯成本也不低,现在变频器如果用通讯,得加通讯模块,对比点位控制成本高得多。而且用通讯控制变频器对比一般的维修人员技术要求比较高,在一般的工厂里面不能做到普及。

所以如果不是在不影响工艺或者集中控制和控制精度比较高的场合,我一般也不用通讯控制变频器。

对于程序加密,这个也是个痛苦的事情,国内在保质期内一般都要加密的。这样弄,你想换个变频器都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因为做通讯成本更低,综...

 说的太对,遇到这种事真郁闷,客户不懂但他看不起我们,以为不会做,他看到没有多少线,以为很容易,地址都不一样,直接没法用!

网友I:
变频器通讯解决方案加QQ:550395705

网友J:
我的积分不够怎么赚积分呀我刚注册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好像国人做东西不太喜欢用通讯做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好像国人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引用 王者...

 楼上二位怎么不说话

网友M(2013-06-10):
有PLC控制的电路,受控多台变频器。modbus通信是首选,最大原因省银子。

网友N:
用通信做可以省成本,当然维修也会有麻烦(不知道问题在PLC还是变频器,买新变频器参数要一模一样,如果原变频器损坏参数没有记录那就惨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用通信做可以省成本,当然维修也会有麻烦(不知道问题在P...

 变频器说明书都有通讯参数介绍的吧。不过我真没做过,西门子的是GSD,然后ABB按手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