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工况下要选择变频电机

楼主(2013-05-10):
对于一般的应用,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在使用中好像没什么差别。作为用户来说,什么时候该选择普通电机,什么时候选择变频电机,才能既节约了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变频电机价格高),又能保证正常生产???

网友A:
看负载,恒定负载用工频电机,电机便宜。负载需要调节的用变频电机好,省电。

网友B:
成本考虑,一般普通电机就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C:
频繁变化速度,且在50HZ以下运行,最好选择变频电机

网友D:
可能长期在低速的状况运行的场合,选择变频电动机。

网友E:
一般用于比较精确的功率输出或者可调功率输出时。

网友F:
  一般情况下 负载为风机、水泵之类多选择变频电机,生产过程中为了精确调整用风、用水量,如果用工频电机的话,电机一直在50HZ 额定转速下运行,要改变风量或者水量,就只能用风门或阀门等等设备来控制以满足生产要求,其效率低,电机无用功增大,不经济;但是如果采用变频电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给定不同的频率以控制电机的转速,不但能够满足生产要求,而且能耗低,有显著的节电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能长期在低速的状况运行的场合,选择变频电动机。

网友H:
我们是变频电机生产厂家,性价比高!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可以联系Q 884229303

网友I:
   要是这样的话你要知道 变频电动机 的特点 !

网友: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一般都可用,在普通电机后面加一风机也可用,但是若有转矩变化的最好用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