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340变量在组态王的寄存器地址如何写?

楼主(2013-05-10):
如题,下位机变量硬件地址如%IW0.1.0,在组态王里如何写寄存器的地址?有0134等几个类型选择。

PS:下位机编程用的是UNITY PRO XL。求指导,谢谢

楼主:
求高人指导下,感激不尽~

网友A(2020-03-07):
,我也在找这个问题。

网友B:
走modbus tcp协议,可以参考这个访问方法:图片1.png

网友C:
用MODBUS 协议将%IW0.1.0的数据MOVE到MW0里,上位用03功能码读4000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