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贴子大家讨论2自由度PID

楼主(2013-05-10):
  2自由度PID  2DOF

常规PID因其良好的控制性能,目前仍是控制领域用的最广泛的控制方式。由于常规控制只能设置一种控制参数,所以称为1DOF

楼主:
普通PID只能较好地满足其中的一种特性,若整定好抗扰性能的参数值,则系统设定值的跟随性能较差,或者按跟随特性进行调节器参数整定,则抗扰动性能变差。

楼主:
 大家谈谈2自由度的具体的应用场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谈谈2自由度的具体的应用场合

 首先麻烦楼主 解释一下 2自由度 PID 的概念?

我只见过 带前馈的PID(FPID) ,自整定 ATPID,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