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皮带机之间的联锁

楼主(2013-05-10):
现在遇到要实现两条皮带之间的联锁,求帮助,希望有图纸参考

网友A:
楼主请你说清楚你的问题!!!!!!!!!!

网友B:
和电机正反转有区别么??????

网友C:
用前面一条皮带的电机运行接触器的触头,串入后面一条皮带的启动回路。也就是前面皮带电机运行,后面电机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