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7200读编码器的值

楼主(2013-05-10):
 前不久看到有 TX 说如何将编码器连接到 PLC 中使用,今天转一个 S7 200 系列的 PLC 接编码器的使用案例解说.

  程序通过先设定计数器的值,本例中设定值为10;按设备启动按钮I0.1启动设备,运行后通过信号输入点I0.0进行计数,当计数当前值等于设定值10时,输出点断开,设备运行停止。I0.2为设备停止按钮。 程序如下:
LD     SM0.1
MOVB   16#C8, SMB37
HDEF   0, 0
MOVD   +0, SMD38
HSC    0
上述程序注解:(1)对高数记数器HSC0初始化,写入控制字节(16#C8含义为:要求进行初始值设定;不装入预设值;运行中不要求更改计数方向;计数器类型为增。) (2)执行HDEF指令,进行高速计数器工作模式的选定设置(计数器为HSC0;模式为0) (3)初始值设定:装载高数记数器初始值为0 (4)执行HSC指令,写入HSC0设置。 LDN    M14.0
EU MOVB
16#C8, SMB37
MOVD   +0, SMD38
HSC    0
上述程序注解:当记速值达到要求值时,M14.0复位,高速计数器计数将复位为初始值,以备下次计数使用。
LDD<   HC0, +10
=      M14.0
上述程序注解:当计数器值小于10 时,M14.0始终处于置位状态。
LD     I0.1
O      Q0.0
AN     I0.2
A      M14.0
=      Q0.0
上述程序注解:I0.1为设备启动信号;I0.2为设备停止信号。高速计数器累计值达到10 时,设备运行停止

楼主:
1、绝对值编码器,输出格雷码数据类型;该类型编码器直接将编码器输出映射到内存,直接读取数据即可。例如欧姆龙一款绝对值编码器,输出是9位格雷码数据,直接将数据映射到V200,读取V200的数据就是改编码器的当前数据;
2、总线类型编码器,例如DP总线,因为200系列不支持DP总线主站,这种编码器200系列不能应用(但是485总线输出类型可以驳接,但是因为200系列的485数据响应非实时,因此数据滞后不适合实时控制,可以接驳但是实际应用没意义)!
3、常规增量输出编码器。这种编码器是应用最广泛的的编码器,直接参看200系列的硬件接线图纸接线,然后程序直接用向导逐步设定参数即可(参加编程手册的高速计数器部分或者直接在编程软件点击“F1”帮助即可);

网友A(2019-06-03):
引用 楼主:
1、绝对值编码器,输出格雷码数据类型;该类型编码器直接...

大佬  绝对值编码器输出格雷码的  西门子plc用什么方式通讯读取

网友B(2021-11-29):
学到了http://www.3exinx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