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刹车问题

楼主(2013-05-10):
  在看人家的设备程序时,看到一段电机控制的程序,有些疑惑。附件图片是一段电机控制的程序。电机由变频器控制,如下图

    Q1.0 带报闸线圈(Q1.0)
    Q0.0 是上升线圈输出
    Q0.1 是下降线圈输出
  工艺要求:一直按着上升按钮或下降按钮,设备才能上升或下降,手一松开按钮,设备停止。
  我对这个程序不理解的地方是:
  为什么报闸线圈(Q1.0)要做成一个脉冲信号?我觉得这点不太合理,因为,电机运行过程中,报闸线圈一会通,一会不通,容易烧电机。
  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网友A:
你的程序是控制抱闸线圈带电时间的,程序中上升和下降的时间都是定时两秒,此时抱闸线圈带电,抱闸打开,时间到自动失电,抱闸刹车。工艺要求的。

网友B:
看程序好像是200ms,0.2秒,抱闸是通电抱紧,还是断电抱紧?楼主说的我认为有道理,这样设计岂不成了脉冲信号了?我们这儿的都是通电抱紧,接触器吸合,电磁抱闸就有一个DC电压,线圈得电打开抱闸......
楼主这个有点让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