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与可控硅

楼主(2013-05-10):
哪位前辈能给我说说温控仪是怎么控制可控硅的?温控仪是通过热电偶检测温度,然后进行PID调节把4-20ma的信号送给可控硅的吗?望前辈们指教啊

网友A:
控温仪一般输出可控硅触发信号,通过控制可控硅的控制极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达到控制的目的。可控硅触发信号一般有两种触发形式,一是移向触发,二是过零触发。多余大功率的电加热器,一般选用过零触发。如果你的控温仪输出的是4-20mA信号,那么你需要在配置一台可控硅触发器才能用。

网友B:
可控硅的便宜啊;4-20mA的贵啊;楼上说的没错的!!!不发广告了!丢以吧

网友C:
温控仪是通过脉冲控制可控硅,它是调压控制负载的电压,接近设定温度输出电压低。电流冲击小。

网友D:
用占空比调整可控硅的脉冲通断时间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控温仪一般输出可控硅触发信号,通过控制可控硅的控制极改...

 非常同意这个观点,解释得非常详细,如需要温控器可以点击,里面有温控器的详细资料与可控硅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控温仪一般输出可...

 打广告哦你

网友F:
你也可用带PID节点输出数字表,来控制

网友G:
温控仪里面自带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