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驱动、集电极开路和推挽式正交编码器

楼主(2013-05-10):
    线驱动,long line drive,A相信号由A+ A-2个端子输出,接收端也有A+ A-,通常使用双绞线,目的是消除长距离传输时寄生在线路上的干扰电压。因为干扰是同时作用在2根线上,接收端做减法运算,就得到纯净的方波了。 长线驱动是一种通用抗干扰手段,很多计算机-显示器使用这种技术后可以延长到几百米。     集电极开路,oc,输出信号相当于无源触点,靠接收端与电源正极之间的上拉电阻作用到输入点。这样无论接收端需要何种电平15或24,都能使用。反正由接收端提供信号驱动。  低档编码器通常只有电源正负、信号ABZ,可能是电压输出或集电极开路输出;中高档编码器大多有长线输出,如果距离短,可以将A-B-与电源地短接,也能使用。    源型(source),电流是从端子流出来的,具PNP晶体管输出特性;漏型(sink),电流是从端子流进去的,具NPN晶体管输出特性。    线驱动器是一个源电流输出器件。在导通状态时,线驱动器输出为电源(Vcc);在关断状态时,输出悬空。因此,线驱动器需要一个灌电流输入接口。    集电极开路电路是灌电流输出器件。在关断状态时,集电极开路输出连到地;在导通状态时,集电极开路输出悬空。因此,集电极开路输出需要一个源电流输入接口。推挽式输出结合了线驱动与集电极开路输出,在关断状态时,推挽式输出接地;在导通状态时,推挽式输出连到电源(Vcc)。http://xfoyo.taobao.com      一个需要外部供电,一个不需要,两者接线根数也不一样。一般编码器的工作电源有三种:5Vdc、5-13 Vdc或11-26Vdc。如果编码器用的是11-26Vdc的,就可以用PLC的24V电源,需注意的是:   1. 编码器的耗电流,在PLC的电源功率范围内。   2. 编码器如是并行输出,连接PLC的I/O点,需了解编码器的信号电平是推拉式(或称推挽式)输出还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如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有N型和P型两种,需与PLC的I/O极性相同。如是推拉式输出则连接没有什么问题。任何情况下推挽式线路也都可应用于NPN或PNP线路的接收器。   3. 编码器如是驱动器输出,一般信号电平是5V的,连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让24V的电源电平串入5V的信号接线中去而损坏编码器的信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