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变频器如何调低最高频率(电机限速)

楼主(2013-05-10):
P03设置范围是50-400,现在限制到50HZ,不能往下调了,有什么办法限制最高频率为40HZ左右?

网友A:
你恢复出厂值试一下,最高频率为P36=40HZ.

楼主:
P36我试过也不行,现在已经可以限制速度了,设置P50外部输入频率增益调整,设为80%    P03在50HZ时,电位器最大时只能调到42HZ,呵呵

网友B:
直接通过面板设定频率也可以,P00设定为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