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水罐控制梯形图

楼主(2013-05-10):
1,加水,高于水位停止加水,系统停止排水阀延时60S关闭

2,加蒸汽加热(达到100度停止加热)

3,排水,低于水位停止排水,系统开启

网友A:
问题:

1、排水阀在什么情况下启动。加水的时候排水阀还是开启的么?只是在停止补水后延时60秒关闭?

2、蒸汽加热时,排水阀是打开还是关闭?是否允许补水?

3、补水时,排水阀是打开还是关闭?

网友B:
楼主把你的问题说的清楚点,你的太模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你的问题说的清楚点,你的太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