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通道无线隔离温度采集器

楼主(2013-05-10):
远程无线多路温度系统

使用说明

一、概述

该系统利用中国移动GPRS无线网络,远程采集各种信号,将测量值采集到中央控制室。

由160路隔离温度采集仪、现场显示记录仪、GPRS模块组成。

二、主要技术指标:

基本误差:0.2%FS,14位A/D转换器(最大18位A/D转换器,订货时注明)。

输入信号:RS485

显    示:双排四位LED数码管显示。

记录数据:共2400条。记录天数=2400×记录间隔/(24×60),间隔30分钟记录30天。

报警输出:继电器触点输出,控制测量仪的电源供电。

通讯输出:GPRS

电    源:DC12V/4A

功    耗:160路温度仪功耗6W(12V/0.5A)  记录仪功耗2.5W

环境温度:0~50℃

相对湿度:≤85% 无凝露避免在带有腐蚀性和易燃易爆气体中使用

尺    寸:

三、现场显示记录仪操作说明

(一)面板说明:

 指示灯:J1-电源指示灯。仪表工作是J1灯亮。

         J2~J4备用。

         OUT-温度采集指示灯,OUT灯亮时,馈电DC12V输出给采集仪使采集仪工作,采集仪工作约10秒后才开始读取采集仪的各路温度。

        COM-通讯指示灯,收到命令后COM灯闪亮一下。

上排数码管-测量值

下排数码管-通道号。格式01.01,03.08分别表示第一组第1路,第三组第8号的温度。

(二)按键功能

●—手动启动温度采集仪工作。

■—设定状态时,按一下该键返回上一次参数设置,长按则退出设置状态。工作显示状态下作定检/巡检切换键,巡检状态下,按下此键后,则停在某一通道上定检, 按▲或▼键可改变定检通道,再按此键又进入自动巡检。巡检时下排显示-X.XX。

En—参数设定键,在设定状态时,用于存贮参数的新设定值并进入下一个设定参数。

▲—设定值增加键,在设定状态时,用于增加数值。

▼—设定值增加键,在设定状态时,用于减少数值。

(三)上电自检

按仪表的端子接线图连接好仪表的接线,正确无误后方可打开电源。仪表自检后,如果显示―HH―表示没有采集到接信号或输入信号超量程或设置输入信号类型错误。仪表采用人机对话形式来输入参数,用各种提示符来提示应输入的数据。

(四)参数设定

(1)仪表在设定状态下,上排数码管显示参数提示符,下排显示设定值。

(2)如果设定过程中12秒钟不改变参数,仪表自动返回运行。如果设定过程中按下■键,仪表也可以退出设定状态。

(3)按下En键,上排显示-Cd-,下排显示800,用▲或▼键将密码800设成808, 再按En键,  才进入参数设置状态,输入其他值无效,以防止非技术人员误操作。

参数设定如下:

(4) Addr—仪表的通讯地址,范围1~99。

(5) bAUd—通讯的波特率,范围1200~9600。

(6)-Ht-:设置仪表时钟××月××日。

(7)-Lt-—设置仪表时钟××时××分。

(8)-Pt—数据记录间隔,范围5~300分钟,调试时建议将间隔设置为2分钟时,数码管处于一直显示状态,并且接通采集仪电源。处于接通状态才能有效设置误差修正。

(9)E1.01—第一组第1路零点误差修正值。显示值=测量值+修正值。

(10)E1.02—第一组第2路零点误差修正值。依次各路的修正值。

    (11)EA.01—第十组第1路零点误差修正值。依次各路的修正值。

参数设置结束,显示-End,仪表自动进入运行状态。

四、通讯说明

本仪表可GPRS的RS232接口,直接与计算机通讯,RS232接口的TXD、RXD、GND分别接计算机串口的第2、3、5管脚。数据格式为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为避免通讯冲突,仪表都处于侦听方式。计算机按规定地址向某一仪表发出一个命令,然后等待一段时间,等候仪表回答,仪表收到正确命令后再发送出数据。发送结束后仪表又处于侦听方式。同一系统中,仪表地址不能相同,波特率要一致。

该设备采用标准Modbus-RTU通讯协议,使用其中的03、06号命令,几乎能和所有的组态软件连接,可以连接组态王、力控、世纪星、Fix、InTouch等国内国际的组态软件,省去了用户连接软件的烦恼。在使用组态软件时,须选用的设备为modicon(莫迪康)的PLC,Modbus-RTU地址型,数据为整型16位,使用组态王寄存器从4001开始,别的组态软件有可能是从3001开始。

寄存器对应表(对应的具体含义请参见操作说明的设置部分)

4001   采集仪启停(1启动0停止)

4002   第一组第1路测量值

4003   第一组第2路测量值

4017   第二组第16路测量值

4161   第十组第16路测量值

例:读地址为1的仪表的第一路测量值值

发送数据为 01 03 00 01 00 01 D5CA

返回数据为 01 03 02 03 E8 B8 FA (其中03 E8—1000,整型数据不带小数点,为100.0),01 是仪表地址,03是功能号,00、00是寄存器起始地址,00、01 表示读一个数,D5、CA是校验码,返回数据中B8 FA是校验码。如果要读16个数据,则可以发送01 03 00 01 00 10 15 C6。启动接通采集仪电源写4001为1时,发送数据 01 06 00 00 00 01 48 0A。

注意:通讯读取一次不超过40个测量值。GPRS有延迟,通讯间隔不少于5秒。

GPRS联网成功时会向计算机发送数据1F 2F 3F 4F 5F 6F 7F 8FFD 03 01 80,用户程序过滤掉这组数据。

五、USB数据导出

现场显示记录仪内部带有存储器,按照数据记录间隔时间记录160路温度数据,数据记录可记录2400条,先进先出。输入密码时将密码800改为798进入数据记录

(1)  JLn-记录的数据组数,不可设置,只供浏览。

(2)  CLr-记录清除,设置为On后确认则清除记录的历史数据。

记录的数据通过USB导出到U盘。

U盘需FAT或FAT32格式,生成文件为*.xls的表格数据文件。如生成文件文件“03082408.XLS”,表示3号8点24分第一组数据。插上U盘,U盘灯亮后,输入密码时,将密码800改为816后确认后将记录的数据导出到U盘中,上排显示USB,下排不显示。导出时U盘灯闪烁,导出时间较长,请耐心等待,文件打开后如下图:

六、 质  保

   如属厂方制造质量问题,在仪表出厂日起,由厂方免费修理,如果是由于保管及使用不当而造成损坏,修理时收成本费。保修期十二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