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I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3-05-10):
求教各位在上电打点的过程中,有些AI信号可以打,可以用信号发生器给出,有些不能打,例如震动信号,这是为什么,谢谢大家的指教,还有就是从工程师站往操作员站下程序下不过去,一般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信号发生器一般信号都可以啊  看看你的控制系统能否接受就是。振动信号经过变送器也变成标准信号,你把问题说清楚些,以便大家出主意。

工程师站下装程序下不去有很多原因:1.通讯问题

2.软件问题

3.权限问题

你再详细描述一下问题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