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组态与开发板通信过程

楼主(2013-05-10):
modbus协议编写,怎样连接上位机和下位机?

网友A:
板子支持modbus么?如果支持,再搞清楚板子的地址格式就行了呗。板子是从机,PC组态王是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支持modbus么?如果支持,再搞清楚板子的地址格...

板子是 stm32f107c 的处理器、CM3的内核,我在选择“设备设置向导”的时候就烦模糊了,因为没有单片机的基础,所以不知道选择那么多设备下面的哪一个,对了,师兄,板子的地址是地址映射的那个么?

网友B:
        现在一般的组态软件都支持modbus通讯协议,你要让组态软件同你的板子通讯,首先你的提供板子通讯的基础资料,比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数据,再就是你的板子的通讯数据,比如你想控制板子的一个口输出,那你就得提供这个口的地址。这些都是数据通讯的基础知识。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加详细可以联系我 QQ:3606846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般的组态软件都支持modbus通...

谢谢,老哥,我先研究下,有问题联系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