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PID控制的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3-05-10):
s7-300 PID控制的程序,用液位变送器检测水箱的液位,水箱的高度200cm,控制变频器给水箱加水,水箱是给用户供水的,现在用PID控制水箱的水位在100cm。程序如下

程序在FC3中,在ob35中调用,DB9是FB41的背景数据块,现在是仿真调试PID没输出。

仿真调试一直是直线,不知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是新手,没积分,请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也可以QQ指点, QQ 1123746496

网友A:
输出量程没有设定.....................

楼主:
不是可以不用设定吗,设定值是(0.0-27648.0),是吗?

网友B:
变频器给水箱加水,反馈值比设定值大了(水箱水位超过设定值)变频器还有输出(往水箱加水)吗?如果有输出不是越加越高吗?

另外,LMN-HLM(调节至上限)缺省值是100.0,LMN-LLM(调节值下限)缺省值是0.0。

网友C:
以前我也遇到过没有输出的现象,建议试一下把此程序的FC与其FB41生成的DB9一起下载,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D(2016-07-05):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呃呃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