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U通讯问题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13-05-10):
求助各位有现场实施经验的大侠,使用DTU和下位二次表进行通讯时,用RS485协议,最多能够并联多少块表?我们工程现场有8块表,最远距离不超过一千米,请问用一块DTU可以实现吗?如果不能实现,能不能给出一个方案呢,谢谢!!!!

网友A:
最好看一下使用产品的说明书,或咨询产品技术

楼主:
提供产品的厂家技术人员说没连过那么多块,建议我们使用一种串口集线器,请问这种方式能不能实现呢?

网友B:
您用的是哪个厂家的DTU呢

厦门四信DTU通过RS485,客户有实际使用结果20---30传感器,但是他们的距离都比较近。

您的距离有1千米的话,估计够呛了,用一个肯定不行的,距离长了对RS485的信号衰减太厉害,最好是咨询下你所有DTU厂家.

网友B:
. RS-485 的电气特性:

发送端: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 至6) V 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 至6)V 表示。接收端:A比B高200mV以上即认为是逻辑"1",A 比B 低200mV 以上即认为是逻辑"0"。

2. RS-485(或 RS-422)的接线:

RS -485(或 RS-422)通信建议一定要接地,因为RS-485(或 RS-422)通信要求通信双方的地电位差小于1V。即:半双工通信接3根线(+A、-B、地),全双工通信接5根线(+发、-发、+收、-收、地)。为了安全起见,建议通信机器的外壳接大地。RS-485(或 RS-422)光隔转换器的所有外接电源的“地”必须全部连在一起但不要与计算机外壳地相连,因为电源“地”同时也是RS-485或 RS-422的信号“地”。当通信距离超过100米时建议最好使用光电隔离的通信接口转换器。

3. RS-485 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但是由于RS-485 常常要与PC 机的RS-232口通信,所以实际上一般最高115.2Kbps。又由于太高的速率会使RS-485 传输距离减小,所以往往为9600bps 左右或以下。

4. RS-485 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噪声干扰性好。

5.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1200米(9600bps时),实际上可达3000米,RS-485 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RS-485 具有多机通信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 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因RS-485 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因为RS485&n

网友C(2013-12-26):
可以采用网关+DTU的方案,网关通过485连接仪表,然后通过扩展的DTU无线传输。

网友D(2014-02-11):
你这问题我不清楚,但RS485接口不是点对点的接口类型,就应该能1对多,关键看产品配置了。

网友E(2014-05-21):
SRWF-1E28 系列无线数传模块为通用透明传输模块,能适应任何标准或非

标准的用户协议,其性能特点如下:

1. 发射功率500mW

2. 载波频率可定制

提供433/470/868 三种频段选择,出厂前确定中心频率。

3. 高抗干扰能力和低误码率

基于GFSK 的调制方式,采用高效前向纠错信道编码技术,提高了数据

抗突发干扰和随机干扰的能力。

4. 多信道

信道可硬件设置也可软件设置,出厂默认硬件设置,硬件设置提供16个

信道,软件设置提供64信道。满足用户多种通信组合方式的选择。

5. 两种接口方式,支持TTL电平接口及RS-485接口

6. 串口波特率可软件设置

软件可设置波特率为: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38400 bps。

7. 串口数据格式用户可自定义

串口数据格式可硬件设置也可软件设置,出厂默认硬件设置,支持8位数

据(如8N1,7E1,7O1等)与9位数据(如9N1,8E1,8O1等)的多种组合,出厂

默认为9位数据位。

8. 可传输无限长的数据帧,用户编程灵活

9. 集成度高,可靠性高

序号项目单位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备注

1 工作温度℃ -40 25 85

2 工作湿度% 10%~90%相对湿度,无冷凝

3 工作电压V 5V±10% 直流DC

4 发射频率MHz 433/470/868

载波频率提供

433/470/868MHz

两种频域

5 发射功率dBm 27±1

6 发射电流mA 450 530 600

7 接收灵敏度dBm -113 -115 -117

8 接收电流mA 100 110 120

点对点通信

距离(27dBm) m 2500 室外空旷地带

10 调制方式GFSK

11 信道数量64

12 尺寸mm 53*37*10 含SMA 座高度

网友F:
RS485接口能带多少个仪表,涉及到多个因素,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与设备相关,一是接口的(发送)驱动能力,二是接口的(接收)负载大小,标准的RS485驱动IC可带32个设备,现在有很多RS485 IC的负载可以做到只有以前的1/8,这样理论上可以带256个设备。

实际使用中,有仪表厂家会在RS485总线上增加一些附属电路,这样就增加了负载。RS485长线传输时,一般要求增加终端电阻进行阻抗匹配,这同样增加了负载。总线上负载增加了,驱动能力不变时,可并联的设备就要减少,传输的距离也会降低,这个道理可以通过简单的电路分析得到。

具体到你这个项目,只有8块表,一般来说应该问题不大。当然最好是咨询下设备厂家。

另外,你也可以考虑使用无线传输的方式来代替双绞线,比如大为智通的无线数据收发器 DW-M11,这样就不需要考虑带负载能力的问题了,并且无需布线,施工简单。如有进一步交流需要,可电话13715367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