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功补偿
发哥!!!

楼主(2013-05-10):
现在我有一台三机的变压器,1000KVA  负荷8000KW 到现在负荷安装,400米负荷电缆,现在问题是线损大,压降大,到负荷侧电压才320V,
请问,1、我要安装无功补偿,是在变压器侧安补偿效果好,还是在负荷侧补偿效果好?
    2、安装无功补偿多少电容后,能提高多少电压,能省多少电量,有无功补偿计算公式吗?

网友A:
负荷侧补偿效果好

自己算

网友B:
负荷侧就地补偿,可减少电缆电流。

网友C:
当然是在负荷侧补偿好了,因为按照你的说法是你的线损太大,也就是电缆上的电流太大,这其中包括有功分量和无功分量,所以要在负荷侧将无功分量补偿(抵消)掉来降低你的电缆上的电流。
至于你说的要提高多少电压?那就看补偿后能降多少电流,降低的电流乘以电缆电阻就算出你能提高多少电压了,简单的欧姆定律。
从理论上来说(理想状态),提高功率因数(加电容补偿)是不能节电的,无功分量只是在与电源进行能量交换,并没有消耗掉,但从实际上来说,是能节电的,就是降低线损。再者现在电力部门对企业的功率因数都是有要求的,有奖罚制度的,所以我们要进行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
那么能节约多少电量呢?说到这里我想你肯定能明白了,节约的电量就是你降低的线损。这个计算是没有一个公式能一下子计算清楚的,那就要看你在不补偿的时候功率因数是多少?补偿后又能达到多少呢?电流能降多少呢?线损又能降多少呢?

网友D:
400米的负荷电缆压降有这么大?你主变容量多大?所带负荷多大?

看似你的应该是主变容量不足造成的。若是功率因数低的话,400m的电缆压降不至于这么大。

如果主变容量够的话,你可以先测量一下功率因数,确信是功率因数过低造成线损的话,直接在负荷侧增加就地补偿电容,效果最明显,应该可以回复到正常电压380V

网友D:
计算方法如下:

补偿容量的确定

  补偿容量的确定可以根据负荷的最大功率、补偿前的功率因数及要求补偿后达到的功率因数,用下式计算确定:

Q =α*P*(tanφ1—tanφ2)

式中:Q —所需补偿的总无功功率,kvar;

     α—平均负荷系数,取0.7~0.8;

     P —用户最大负荷,kW;

     tanφ1—补偿前平均功率因数角

         tanφ2—补偿后平均功率因数角

或    Q =α*P*q

q —补偿率,kvar / kW (可从附表中查取)

网友E:
楼主是否有这样项目实施,如果确实有,我安排一个补偿专家联络你是否可以,帮你详细处理,需要随时联络我。

网友F:
楼主是哪的?如果长电缆是铝线,可以考虑并一组相同规格的电缆,也没几个钱

网友G:
首先要看你电压是带负载的时候是320还是不带负载的时候320V,如果是不带负载的时候电压正常,带负载的时候电压只有320V,那说明你的线径细了

网友:
变压器1000KVA  负荷8000KW 搞错没有?这负荷变压器能运行吗?

网友H:
是啊

变压器1000KVA  负荷8000KW 搞错没有?这负荷变压器能运行吗?

怎么回事啊 高手在那里????帮我讲讲

网友H:
电工论坛人气不旺啊 怎么的

网友H:
不是我在鸡蛋里挑骨头,我对这是门外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