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通讯问题,专业人士请进

楼主(2013-05-10):
手上最近有个案子,需要用台达的人机读取某公司称重仪表的数据,问题是该款称重仪表虽然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但只支持03和06功能码。

台达的人机怎么设计才会用03功能码读取数据?

网友A:
这个就要看台达 的触摸屏 支不支持,些通讯程序了,也就是说在屏上写 读取仪表程序,好像信捷 的可以,但不大好用。

楼主:
昨天自己搞出来了,自己解答下吧,在通讯参数设定中将控制器改为985RTU(MASTER)即可

网友B(2013-07-10):
我也学学,今天刚开始研究DOP-B07S411

网友C:
我想问下:MCGS触摸屏与计算机怎么设置通信连接?谢谢!如果教我,重谢啊!

网友D:
MCGS触摸屏与计算机怎么设置通信连接?谢谢!如果教我,重谢啊!

用USB电缆

很简单

QQ 380311035

网友B:
ac米兰问得不够清楚,好像你的意思是要将PC机和MCGS做成上下位机,难道真是这样吗?

网友D:
ac米兰问得不够清楚,好像你的意思是要将PC机和MCGS做成上下位机,难道真是这样吗?

我不是问

是回答的

网友B:
MCGS通过USB电缆和PC机通信是不现实的,可靠的通信方法只有通过RS232口和PC机通信,同时通过RS485口和下位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