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01变频器Modbus的寄存器地址

楼主(2013-05-10):
要ACS510-01变频器Modbus RTU以下几个控制字的地址:(1)控制电机启停;(2)控制电机频率(就是写入频率);(3)读变频器的故障;(4)读变频器的功率;(5)读当前的频率;最好详细一点,我没有积分,希望能帮下忙,谢谢!

网友A:
传动参数值描述

Modbus1 协议的规定

ABB 传动 DCU 配置

1001 外部1 命令10 ( 通讯) 起/ 停控制由现场总线

通过 Ext1 进行选择。

40001 位 0 ~ 3 40031 位 0, 1

1002 外部2 命令10 ( 通讯起/ 停控制由现场总线

通过 Ext2 进行选择。

40001 位 0 ~ 3 40031 位 0, 1

1003 方向3 ( 双向) 方向由现场总线控制40002/400032 40031 位 3

Modbus 协议规定

ABB 传动 DCU 配置

0122 RO 1-3 状态继电器输出 1 ~ 3 状态。40122

0123 RO 4-6 状态继电器输出 4 ~ 6 状态。40123

传动参数参数值描述

Modbus 协议 ABB 传动 DCU 配置

1501 AO1 赋值135 ( 通讯值 1) 通过写入参数0135 进行控

制的模拟输出 1

–

0135 通讯值1 – 40135

1507 AO2 赋值136 ( 通讯值2) 通过写入参数0136 进行控

制的模拟输出 2

–

0136 通讯值 2 – 4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