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编程学习交流帖子

楼主(2013-05-10):
   曾经有个帖子盖楼比较高了,找个问题答案的,翻看起来颇费劲,呵呵,曾说过要再开一贴的,忙忙叨叨的一直没顾上,看改版后的论坛界面更清新了,开此帖也算是给新论坛添砖加瓦贡献一份力量吧。

   旧帖子如下,http://bbs.gongkong.com/d/201110/398308_1.shtml 后来没有回答的问题,可以在新帖继续讨论学习。

   松下PLC本来不难用,刚上手开始用或者编程经验少的朋友,可能觉得比较生疏,慢慢来就好了,开此帖的题旨所在:你提出编程中碰到的工程项目难题,大家一块儿想点子,互相探讨学习交流工作经验,共同提高技术水平,也给学弟学<此处内容被屏蔽>一个参考学习交流的平台。

   撇开抵制日货爱国等等话题,只限技术层面上讨论交流学习,交流编程思想,不局限于某个牌子的PLC,如果项目上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建议选择国货吧,仅此而已。

楼主:
交流编程思想,不局限于某个牌子的PLC,呵呵

网友A:
黄工你好,有没有FPX用RS485通过COM4读写欧姆龙E5CZ通讯程序,能不能教我下,我的邮箱 sijiaolove@163.com

网友B:
黄工开贴前来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工你好,有没有FPX用RS485通过COM4读写欧姆...

有什么困难吗?欧姆龙E5CZ百度下是个温控器,麻烦各位把用到的硬件顺带说明下,省的互动起来还得找度娘,呵呵,用MODEBUS通讯好了,读取温控器中的值吗?把你写的贴上来看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黄工你好,有没有F...

我用松下PLC型号是FPX C40T通讯模块AFPX-COM4通过RS485与欧姆龙E5CZ温控仪(带485通讯模块)做通讯来读取当前值和写入目标值,通讯模试是用MODBUS rtu,数据位8,停止位1 奇校验,9.6KBPS,COM4上的通讯指示灯是一直在闪,但是写不了数值也读不出来,有没有哪位师傅可以帮帮我,写一段程序给我参考一下,谢谢!我的邮箱是:sijiaolove@163.com

我的读取温控仪当前值的程序是这样写的:

ST R9013

F0 (MV)

  H1

  DT10

F0 (MV)

  H1001

  DT11

ST R901A

F146 (RECV)

 DT10

 DT0

 H2000

 D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40945...

COM4上的灯一直闪,是两个灯一起闪还是只一个灯闪,两个一起闪,可以通讯上,看温控器地址是DT2000吗,不妨把H2000换成K2000看看,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温控器说明书要看仔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青...

COM4上的灯是两个都在闪,换成K2000也试过,还是不行,下面是温控仪的通讯手册里的。黄工,是不是我的程序有问题,不知你有没有时间帮我写一段程序试试看,这个问题我弄了一个多星期了还没弄好,谢谢!

网友C:
支持大师,遗憾松下的PLC还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40945...

那是能通讯上,温控器的地址是1吗?通讯参数设置一致吗?把你通讯的PLC调试程序切图上来啊

网友D:
黄工你好!请问F22+  DT82 ,K1,DT82  这是怎么用的,什么意思,刚接触松下P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工你好!请问F22+  DT82 ,K1,DT82 ...

DT100加K1放DT100。

网友E:
黄工 我查资料跑到你这里来了,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现在也有一个难题,厂里做机器,一台机器12个步进,两个一组,没有联动。我从没有搞过这么的步进(最多4个),应该怎么搞?选型的话,我应该选松下的什么型号?貌似最大的只支持4轴(fp x),而且另外两轴只有20khz,12个步进大概要几台PLC,需要什么配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黄工 我查资料跑到你这里来了,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现在也...

FP SIGMA

楼主:
楼上兄弟正解,加上扩展模块,可以做到上百轴控制,放心好了。。。。。

网友E: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用扩展可以不用通讯了,本来打算用3台FP X 共12轴,再加上通讯单元来连接的,昨天看了一天的松下说明书通讯部分,都没看明白。。。现在打算用FP SIGMA +扩展I/O单元 64点 +位置控制单元 RTEX 8轴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青...

黄工,你好,这是我切的图,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吗?这样子通讯灯就一直闪

楼主:
把仪表的地址设置为2看看,或者用R901C代替R901A看看;程序上看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应该出在仪表通讯参数设置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仪表的地址设置为2看看,或者用R901C代替R901...

仪表地址设置为2的话,通讯灯都不闪了,换R901C的话只是灯闪得慢了,黄工有没有用过这种仪表,通讯参数该怎么设置?我的设置是这样的:

通讯协议选2(Modbus)  通讯单元  1    通讯速度 9.6    通讯参数长度    8    通讯停止位 1   奇偶校验  奇数    发送等待时间  20

楼主(2013-06-09):
问题比较多:PLC侧设置为MODBUS RTU通讯了吗

楼主:
仪表确定是RTU通讯吗

如果可以通讯,只是读取地址不对,看下面表:

楼主:
发送等待时间设置参考上面表格

楼主:
如果通讯协议不一致,建议用F159自由口通讯编程,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把仪表的地址设置为2看看,...

 用串口软件接收数据对比一下协议看看

网友G:
黄工,今天遇到个问题,保持型继电器在断电重启后被复位了,FP2上的,程序没有将其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黄工,今天遇到个问题,保持型继电器在断电重启后被复位了...

复制到别的地方更改的程序吗,看看系统寄存器设置,掉电保持部分。。。

网友A:
谢谢黄工帮助,已经搞好了,可以正常读写温控器了

网友H:
松下FP0R F178这条指令如何使用啊?

F178   PLSM   :输入脉冲测定
可使用机型:FP0R
功能:使用高速计数器功能时,测定指定的高速计数通道的脉冲数量和周期。

|---| |---[F178 PLSM, S1, S2, D]     |
 求师傅指点一下啊,S1 S2 D   一直理解不了这条指令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松下FP0R F178这条指令如何使用啊?F178  ...

楼主:
S1 确定时间单位 S2指定时间区间,测得频率值放入D开头的数据寄存器。。。。。。。

没有用过这个指令,你有PLC的话去实测一下

网友H:
马上试试。。。。。。

网友F:
我也来啦

网友H(2013-07-14):
一直会报错,不知什么原因?  ST R9010   F178 K100 K100 DT0

网友I:
这个我做过,温控的协议不要用Cwf,要用modbus,还是好好看看说明书吧,松下的通讯比三菱的好些n倍了

网友J:
求资料或者例子,关于 松下FP WEB-SERVER UNIT 的,小弟感激不尽!!谢谢!!有相关资料的朋友,可以发送到邮箱吗?silentcao@foxmail.com

网友K:
黄工您好。我想把上位机处理好的数据发送到寄存器里,需要怎么弄?我现在用FP-XC60T的USB端口进行通讯,协议是用NEWCOTOL,驱动也没有错,但是发协议信息过去就是没有应答,我看的是官方下的fp-x-um-c.pdf说明书,完完全全按照说明书去弄的USB端口,我用这个USB口通过FPWIN GR都可以进行正常的PLC程序上传和下载,为什么用串口调试助手去试的时候却没有应答

网友L:
想要伺服速度能够走SIN曲线

网友L:
plc为松下fpx—C40t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K:
黄工您好。我想把上位机处理好的数据发送到寄存器里,需要...

那只是个编程口,不支持这么用,用那个圆口。。。。。。。。

网友M:
黄工您好,

我现在用松下FP-X C30T与KEYENCE视觉系统做通信.视觉系统需要接收一个"T1"字符串作为发送请求信号.是不是要用F95 ASC指令发送给视觉系统?

但是我在发送T1后,在缓冲区DT501可以接收到"3154"ASCLL码的值,但不知道为什么在DT502后面的数据寄存器收到这些"202020"数值.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M(2013-08-13):
这是监控数据寄存器内T1的ASC码值,可以看到DT501的ASC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M:
黄工您好,我现在用松下FP-X C30T与KEYENC...

既然是用PLC接受,也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看看收到的数据,和PLC这些接受缓冲区内收到的数据对比下,或者先确定下02020202.。。。。。这些数据是不是视觉系统发出来的。

楼主(2013-11-28):
有问题到这儿提出来吧,一块儿探讨学习,原帖子一封。

网友N:
你好,请教下关于松下回原点指令F171的问题,怎么会只有启动条件???那原点传感器的输入点在哪里设置啊。。如果在启动条件后面加原点信号常闭点的话,问题是启动条件是属于上升沿有效,原点信号加进去感觉好像没啥用吧,我是初学者,百度了一下午,啥收获也没有。。。。。还有F171和F168的区别又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好,请教下关于松下回原点指令F171的问题,怎么会只...

设定了X4就是它了,不用编程,执行171后,系统就等待X4输入,不需要人为干预。当然这个指令也可以提前终止,看说明书有详解。

网友O(2013-12-30):
黄工,你好,请问在称重控制中,如何控制称重落差问题?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借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黄工,你好,请问在称重控制中,如何控制称重落差问题?有...

密度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对数据线性化处理,有相应高级指令。指令用法说明书去官网下即可。

网友P:
黄工。你好。我现在遇到一个用扩展模块的问题。

就是FPG-C32T2H PLC加扩展模块。PLC控制步进没什么问题。用扩展模块FPG-PP21来控制的话启动就会出现EER错误。

线接法是A1----脉冲输入A+      A3和A4接24DC

       A2----脉冲输入B+      A20接24DC+

       B1----脉冲输入A-      B20  24DC-

       B2----脉冲输入B-

然后下面两图是向导做的,但是一接通X0后就报ERR错误,请问下什么问题。谢谢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P:
黄工。你好。我现在遇到一个用扩展模块的问题。就是FPG...

故障位置从调试--总体检查看看,是出在F151上吗,扩展的位置和设置的一致吗,还是继续上图吧,程序和接线实物图。

网友Q:
黄工开贴前来支持黄工开贴前来支持

网友R:
交流编程思想,不局限于某个牌子的PLC

楼主(2014-03-19):
过来查岗,呵呵。。。。。。。。。。。。。

网友S(2014-06-12):
引用 楼主:
交流编程思想,不局限于某个牌子的PLC,呵呵

 黄工,你好,请教你一个松下FPX的PID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风机,然后通过调节阀(模拟量输出控制,具体是FPX的PLC扩展了

一块FP0-A04V)控制舱内的压力,舱内压力为-100KPa~100KPa,具体设定值由操

作人员在上位机进行设定,设定好后,启动风机,然后PID调节这个调节阀的开

度以求压力测量值(装有压力变送器,PLC采集是用了一块FP0-A80)达到设定值

现问题是:假设我设定值设定为40KPa的话,PID诸多参数如何设置呢?
01、控制模式——S:
我初步定的是H0,对于调节压力来说,测量值小的话,应该将调节阀开度加大!

这个是否有误?
02、设定值SP——S+1
前面说了,假设设定值为40KPa的话,这里PID里的设定值应该设置多少呢?我想

问下,这个设定值40KPa,是要依据最大工程值-100KPa~100KPa线性转换到

0~4000还是线性转换到FPX手册上说的参数范围0-10000呢?
03、测量值PV——S+2
FP0-A80采集来的压力变送器4-20mA,到内部是0-4000的数据,那么是否也要将

采集到的0-4000之间的数据线性转换为FPX手册上说的0-10000呢?
04、输出值MV——S+3
这个是PID运算的结果。此数值可以用D/A转换器输出到被控对象,手册上说的范

围也是0-10000,但是FP0-A04V,能接收的范围是-2000~2000,对应-10V~10V,那

么想问下这个输出值是否也要做线性转换成-2000~2000之间的数据,然后再送给

D/A呢?
05、输出下限值MV——S+4
这个手册上给的范围是K0~K9999<上限值,对于我这个系统,应该如何设置?
06、输出上限值MV——S+5
这个手册上给的范围是K0~K9999>下限值,对于我这个系统,应该如何设置?
07、比例增益KP——S+6
这个手册给的范围是K1~K9999,实际的比例增益系数等于0.1,即就是实际的比

例增益为0.1~999.9。对于控制压力来说一般为多少?
08、积分时间TI——S+7
手册给的范围是K0~K1000,实际积分时间为0~1000s,我该如何设置?
09、微分时间TD——S+8
手册给的范围是K0~K1000,实际积分时间为0~1000s,我该如何设置?
10、控制周期T——S+9
参数范围是K1~K60000,实际时间为0.01~60.0s,如何设置?

网友T(2014-09-12):
大侠您好,现在在做一个数据采集,目前用的PLC是松下FP2-C2,目前的做法是用 FP2-ET2进行以太网通信,现在的问题时如何设置以太网的Ip,求指教了,在线等待!

网友U:
师范你好,您能给我一下你的QQ联系方式吗?我有好多想问的,谢谢了

网友V(2014-11-20):
黄工你好,我现在有个程序台达转松下,我是做台达的,请问松下plc与变频器能做485通讯吗?怎么编?还有松下plc有高速计数器吗?怎么使用?麻烦了

网友W:
黄工您好!我想问下DT90348里面的值能不能为负数

网友X:
您好,请问我用fp win gr写程序为什么上传不了plc,之前这个plc(FP0R c32t)用pro写传过一次。现在程序要换掉,为什么gr怎么都连接不上。而且pro只能用数据线连的上,RS232这个线始终连接不了。两台电脑一台安装一种编程软件

网友Y:
哪位大神可以帮帮忙啊

网友Z: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通讯插件com5该怎么设置,怎么用啊

网友AA(2014-12-22):
青岛黄工 我也是青岛的 现在这个帖子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通讯插件com5该怎么设置,怎么用啊

系统寄存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V:
黄工你好,我现在有个程序台达转松下,我是做台达的,请问...

可以通讯,怎么编程,说来话长,走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大侠您好,现在在做一个数据采集,目前用的PLC是松下F...

好代理商要软件,有专门设置软件应该。

网友AB:
松下FP-XH 232通讯板如何跟计算机实现数据传输

网友AC:
楼主,请问我要用松下PLC控制AB变频器的频率,要怎么做? 谢谢

网友AD:
引用 网友AE:
支持楼主

网友AF:
请教楼主,松下FP0R-C32T用任意数据表F174指令控制步进电机,绝对值模式,若前几个目标值都是正值、最后一个目标值为负值,运行到最后一个正值后不会往回走,这是为什么?

网友AG(2015-02-27):
问题好多啊,我也来一个....

          关于 松下PLC输出PWM控制松下变频器VF-100频率的问题

借一张图,

变频器设置如下:

P005=FF  设置V/F为自由模式

P008=50 最大输出频率为50HZ

P087=1  使能PWM频率信号

P088 P089采用默认

此时变频器的频率输出值怎么计算?ON时间/PWM周期 就是占空比 ? 用户选择k0  1.2HZ和K13 1KHZ有什么区别?

假如我想控制变频器输出20HZ,应该怎么修改参数?因为没有实物.好多是猜的.

网友AH:
黄工你好!我是刚刚接触松下PLC,现在遇到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我在一台设备上看到了一个模块,上面写的是FP0CON1,但是我没找到相应的模块,也不清楚这个模块的作用是什么,根据你的经验,这个模块的型号和功能是什么?使用的PLC是松下FP0R-C32CT,该模块与PLC的16个X和16Y连接。谢谢了!

网友AI:
黄工:我刚接触松下PLC,想用FP-XH做一个模拟量控制,但是还需要对模量将进行实时补偿即PID。所以想了接松下PLC的PID功能,不知道黄工有什么建议和资料不?

网友AI:
我用松下FPX-60TD做通讯,COM0 与HMI通讯,COM1使用RS232 COM3口使用RS485、COM5使用Ethernet ,第一次使用松下PLC,麻烦高手给点松下通讯资料或者建议。再就是一个模拟量控制,但是需要使用PID控制,再此多谢大家了!

网友AJ(2015-07-08):
松下FP7与欧姆龙图像处理器通讯程序怎么写,黄工指教一下,软件用的是FPWIN PRO7.1

网友AK(2015-08-14):
你好,黄工:

         请教一下,例如我有一个程序,有3个轴,每个轴有几个位置点,另还有几组气路,现在每个位置点和气路都有一个对应的内部R,我的自动的工艺顺序不确定,要求可以自由编写,

这些工艺要求可以实现动作的插入,删除,保存,而且保存的结果要储存在plc内部,如果我下次使用可以直接调出,修改使用,跟触摸屏的配方没关系。这些工艺都保存在DT里面,每组工艺分连续的几个地址。这样要怎么实现,用到哪些命令

网友AL(2015-10-11):
黄工你好啊,想请教一下,松下FP-X的PLC 一般做一种经过减速后再进行定长的控制什么那一种方式去做啊?!

网友AD:
很久没有黄工的消息了!大家很想念兄弟,有空到论坛做做。

网友AM(2016-01-05):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松下plc修改数据表的问题。我是用的软件是FPWIN GR7使用的指令是F385指令。下面的图片是我编的程序。我想修改轴3的数据表20和轴3的数据表1.请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N:
黄工你好:

    我的plc是松下FP-X。本体上有一个圆头rs232。用于和hmi通讯。

    这个圆头rs232在寄存器配置里可以设置为“计算机链接”和“通用通讯”。

    “计算机链接”是默认的。威纶的屏幕只需选好plc类型就能使用了。

    “通用通讯”情况下。plc可以使用MTRN指令。从串口收发数据。我用单片机通过串口即可和plc通讯。

    问题来了:

    1、我用威纶的屏幕在默认的“计算机链接”下使用有性能不足的问题。我要快速收发大量数据(5000个字)。所以不能用“计算机链接”。

    2、单片机用串口指令在“通用通讯”下可以和plc发数据。且可以满足大量数据的收发要求。但我不懂得单片机的串口的封装过的代码。而且plc的串口指令的底层代码我也不知道。

    3、综上1和2。我想用威纶的屏幕的outport指令来完成串口的代码。希望能完成性能要求。

    在此向论坛的大神们请教。给我讲解一下plc的“通用通讯”的协议或者单片机的串口协议。帮我度过难关。谢谢

网友AO(2016-03-16):
黄工,请教一下,我用松下FPX的plc,与称重表作modbus通讯,可以通过F146的指令读取出我需要的重量来,但是想通过F145指令往称重表里面写一个定量值进去的时候,通讯两个灯都不亮,麻烦帮我看一下我是哪个地方搞错了。

网友AO:
引用 网友AO:
黄工,请教一下,我用松下FPX的plc,与称重表作mo...

网友AP(2016-06-18):
请教一下下,各位大神这个R113为什么不亮,没显示,我想做的是一个轴的高速复位,只要一个原点,不用近原点。我是新手,指教下谢谢

这个

网友AQ(2016-08-18):
黄工:你好!

我这边在学习松下PLC的编程,有个问题跟您请教一下。

我现在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123456789”这个字符串给PLC。

我改做哪些编程才能实现?谢谢!!

网友AR(2016-12-02):
楼主你好 松下PLC与西门子变频器MM440异构通信要怎么做???无论哪种方式,只要实现她俩的通信

网友AS:
黄工你好,我现在刚开始弄松下的PLC现在做一个三轴输出但不联动的设备,反馈信号是光栅尺三个,外加一个手摇脉冲发生器,手动控制三轴,用的是FPXH-M4L16TPLC,能不能帮我简单写写几条指令,稍微的讲解一下,还有那个位置控制数据表怎么设置能,麻烦了

网友AT(2017-01-04):
 黄工,能提供松下PLC编写的CRC16校验程序,生成规则是
1.  预置一个16位(两个字节)的单元为oxFFFF,称之为CRC寄存器。
2.  把第一个8位数据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位相异或,把结果放于寄存器的低位。
3.  把寄存器的内容右移1位(朝低位),用0填补最高位,检查移出来的低位。如果为0,重复第3步(再次移位)。如果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0xA001相异或,把结果放于寄存器。
4.  重复步骤3,直到右移8次,这样整个8位数据全部进行了处理。
5.  重复步骤2到4,进行下一个8位数据的处理。
最后得到的CRC寄存器即为CRC码。

网友AU(2017-06-29):
新手,F168如何使用?R903A在整个程序中起什么作用?直接用168行吗?

网友AU:
R903A在这个程序中起什么作用,不用可以吗?

网友AU:
黄工:您好,只用中间程序控制不行吗?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U:
黄工:您好,只用中间程序控制不行吗?两者有什么区别?

只用这一段程序驱动不行吗?

为什么要加上R903A这一段呢?

网友AV(2017-08-06):
 黄工好,有问题急求:  松下FP0怎么实现投币后时间追加

场景:游戏机投入一枚硬币后开始10S的动作,在动作期间再投币可以实现10S的累加,但10S动作结束后投币,必须等待3S后启动。游戏结束后3S内指示灯以0.3S的间隔闪烁,直至结束。 其中,投币追加时间怎么实现?用哪个指令?

网友AW:
想有一个松下MAX4M和一个fp-xh40dt的PLC控制8个步进电机要买什么通讯模块

网友AW:
谁有广东松下PLC销售的电话

网友AX(2017-11-21):
你还,楼主,我刚接触松下PLC,手上有个工程的程序需要修改下,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私聊下!

网友AY:
FP-XH M8N16T 带8轴(A6N电机,两轴插补ABCD,共X轴,四条Z轴)全走RTEX

没用过松下PLC,有大神提供技术支持么,来点案例或私聊指导下什么的

网友AZ(2019-02-25):
黄工您好  请问用松下FPX-C40T,伺服电机以及威纶通触摸屏  去控制龙门三轴架构  实现点动以及报警等控制  我刚刚接触这方面  没有头绪

网友BA(2019-09-09):
黄总,您好

求松下PLC加减计数指令F118应用实例

想加写这样一段程序

按一个按钮(取上升沿)触发一次就记一次加1,触发到10次后,将10给到一个地址储存,和数值10进行比较,

相等就置位Y2

求高手解救。

网友BB(2020-06-09):
黄工,你好,

请教下,AFPXHM8N30T这款的F385指令的运用

F385 positioning_writeData  这个针对位置控制数据表配置PMX和PM7怎么区分?假如 S1-channel写0,这时候是PMX的0channel还是PM7的0axis还是pm7的A组?

网友BB:
请问下,AFPXHM8N30T这款的F385指令的运用
F385 positioning_writeData  这个针对位置控制数据表配置PMX和PM7怎么区分?假如 S1-channel写0,这时候是PMX的0channel还是PM7的0axis还是pm7的A组?

网友BC(2021-01-11):
请问下有没有plc下载合集

网友BD(2022-05-24):
黄工,有问题请教,我用FP-X60T控制XY2轴走固定行程,用怎样的指令或者信号可以抓取到伺服走到位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