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泵使用应当注意的几点问题及维修

楼主(2013-05-10):
隔膜泵又称控制泵,是执行器的主要类型,通过接受调制单元输出的控制信号,借助动力操作去改变流体流量。隔膜泵一般由执行机构和阀门组成。采用压缩空气为动力源,对于各种腐蚀性液体,带颗粒的液体,高粘度、易挥发、易燃、剧毒的液体,均能予以抽光吸尽。

隔膜泵按其所配执行机构使用的动力,可以分为气动、电动、液动三种,即以压缩空气为动力源的气动隔膜泵,以电为动力源的电动隔膜泵,以液体介质(如油等)压力为动力的电动隔膜泵,另外,按其功能和特性分,还有电磁阀、电子式、智能式、现场总线型隔膜泵等。隔膜泵的产品类型很多,结构也多种多样,而且还在不断更新和变化。一般来说阀是通用的,既可以与气动执行机构匹配,也可以与电动执行机构或其他执行机构匹配。

气动隔膜泵现在应用越来越广泛,以被大众所接受。在很多的企业如化工,喷涂,陶瓷等工厂都有许多隔膜泵。隔膜泵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电动隔膜泵,一种是气动隔膜泵。而又以气动隔膜泵应用得最多。所以在这里我来谈谈对气动隔膜泵的一点维修心得。希望对广大的设备维修人员有所帮助。并希望此篇文章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大家来一起探讨,一起提高。

常见问题:

一、泵无力,抽送速度变慢。此种现象一般有如下几种情况,

1、是气源气压减小。先看看进气压力表的压力,压力值在4~7公斤为正常。然后检查气源阀门的开度位置,如气源开闭是用电磁阀的话,则检查电磁阀塑料阀片有无破损,导致塑料阀片不能完全打开。
2、是消音器堵塞,气不能快速的排出,导致抽送速度减慢。
3、是压缩空气的水或杂质过多。进入隔膜泵配气阀后堵塞进气孔,或是卡住配气阀芯。四是配气阀上下端盖由于常时间受阀芯的冲击导致阀盖破损漏气。五是泵内部中轴四个密封环磨损而串气。

二、流量减少。此种现象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是进出口单向阀(塑料球)磨损变小。或有条状物,大颗粒卡住塑料球。导致吸料时排料口的料液回灌,排料时又把物料从进料口压回去。
2、是隔膜片常时间拉伸变形,导致物料腔容积变小。三是黑色,厚的那层膜片破损。中轴带动时走不到位。
3、泵不动。此种现象可能有几种情况。一是阀芯严重磨损卡死。二是中轴的轴套磨损。此时应更换铜套。三是中轴两端螺杆掉落。四是两层膜片都破裂。五是隔膜泵倒置或平放。阀芯不能回位(第一代和第二代)
4、物料里面有杂质或油污。这种一般都是膜片破裂所致。
5、进出口漏料。一是螺杆没有紧固,二是球座变形或O型圈损坏,三是两端泵壳没有对上孔位而倾斜,导致两个出料口或进料口没有在同一平面上。

网友A:
没用过,来学习。欢迎楼主常来~~!

网友B:
倒是可以好好学学,常用也常碰到问题

网友C:
气动隔膜泵现在应用越来越广泛,已被大众所接受。

网友D:
这个我们经常用,汽车的制动液冷却液洗窗液等等都是隔膜泵抽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