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型号ATV61,PID手自动的实现

楼主(2013-05-10):
ABB变频器型号ATV61,PID手自动的实现,其手动时有一个电位器,自动由压力变送器的4-20ma信号反溃给定。请大家能不能说一下电位 器的用处?还有如何实现其功能?

网友A:
楼主你确认你没弄错产品和型号?ABB变频器一般是ACS开头的,比如ACS400-ACS510-ACS550-ACS600-ACS800等等系列;而ATV61是施耐德的。

  不过你的问题,是所有变频器都是那样使用的,电位器的信号是接到变频器的电压输入信号端,调节电位器,就可以改变输入信号的电压大小,就可以改变变频器的速度。手动时候使用,就是需要你用手去调节的。

 自动的用压力变送器信号--就是接到4-20mA信号来给变频器的模拟量4-20mA的输入口。

    估计你这样接,是不是进线恒压供水的,手动设定一个需要的值,然后反馈回路进行比较,然后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使用的可能性,手动就是现场手动调节,自动就是根据现场压力传感器信号来自动调节。

       具体实现过程,请根据正确的变频器型号的说明书来实现。先确认你的变频器型号吧。

网友B:
楼主呀,ATV61是施耐德的变频器,不是ABB的。

电位器是用来手动时调速的,自动时压力变送器的信号做反馈做自动调速。

电位器信号接AI1,压力变送器信号接AI2。

网友C:
楼主街头路遇一美女  各种骚情后开房 ,推倒后才发现是个带把的。。。。。

网友D:
最简单最常用的一种变频方案

楼主:
呃,这里好像是我的失误,是施耐德的atv61,不好意思 ,非常感谢你们的指导。

楼主:
求具体的参数修改方案,自动时由压力变送器传来的4-20ma信号,我该怎么设置恒压目标值。还有其实参数?谢谢大家 指点

网友E(2013-07-04):
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