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进制浮点数转二进制浮点数问题

楼主(2013-05-10):
这个十进制浮点数的D970转换二进制浮点数怎么转不过去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给D960赋值F2.5

网友A:
不知D970、D971中,是否为十进制浮点数,或是否与此有关;

未实际用过该指令。

网友B:
先传送底数到低16位、再传送指数到高16位;然后把DEBIN指令放在DMULR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