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切机图纸

楼主(2013-05-10):
有一台三个时间继电器的大切机,下面有一个管左右的变频器,有几个中间继电器,几个交流接触器,我知道有一个时间继电器,管起动另一个管下刀。它自动的时候有个问题到位了不下刀,必须断一下自动再重启自动。才下刀,偶然有时候也正常,因我没有图纸不知道另一个时间继电器还有那个变频器里面起那些作用,所以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毛病,忘有经验的师傅指点迷经。                         另一台大同小异的大切机,也是自动左移正常右移几秒钟停止移动。希望老师们能给提供一份图纸

网友A:
看来楼主这个设备,其实是个简单的顺利控制,顺利控制最重要的就是先后问题,你这里的先后肯定是通过时间继电器来实现的。其他的中继和接触器都没啥注意的地方。

到位了不下刀,请问到位信号是谁给定的?是现场的行程开关还是时间继电器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