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系列的通讯,弱智的RJ11设计!!!!

楼主(2013-05-10):
台达的B系列,不清楚是哪个傻冒设计的通讯端口,竟然采用的RJ11,用两个端子要死啊,现场拿RJ11一点办法没有!我靠,没事就来骂两声

网友A:
笨!!!RJ端子插接多方便啊!!!!笨,就是压线没有工具不行。买一把就是了。

网友B:
通讯,用这种活动性的东西,总觉得不如用螺丝压接的可靠性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讯,用这种活动性的东西,总觉得不如用螺丝压接的可靠性高。

网友D:
呵呵,端子和水晶头的通讯设计台达变频器均有,可以根据各自爱好来选择相关的变频器系列。C系列变频器通讯端口既有端子又有水晶头。

网友E(2014-01-04):
有同感,有过接触不好的情况。

网友F(2014-11-16):
大家好,那是RJ12的口啊,我正在用;找一根电话机与接线盒的连线就可以用了。

RJ12 6P2C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