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空载电流摆幅大,求解答!

楼主(2013-05-10):
132KW英威腾变频器带132KW电机,在没有任何负荷的情况下   电流出现摆动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变频器的参数设定与电机的运行参数不符引发震荡,

网友B:
如果是矢量控制方式电机参数一定要准确,最好做一下自动辨识。

标量控制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参数设定与电机的运行参数不符引发震荡,

 是刚修起来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矢量控制方式电机参数一定要准确,最好做一下自动辨...

是标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