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做油缸动画

楼主(2013-05-10):
油缸的轨迹是个圆弧,同时还要显示活塞的运动,还有个图像要绕圆心转动,这个动画要怎么做

网友A:
做过水平移动和垂直移动,对角线移动的,唯独没有做过圆弧运动的

网友B:
  将油缸的活塞的运动做圆弧运动???一般都是做水平移动和垂直移动,

网友C:
工业控制讲究的是稳定可靠,你做那么花哨实际意义不大,还不如脱了裤子放屁

网友D:
你用的哪个牌子的触摸屏?我用步科的做过,用的宏指令。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2544891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