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设备与屏通讯,怎样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2013-05-11):
PLC怎么通过屏读取另一个和屏通讯的设备数据寄存器?

网友A:
支持以太网连接么

网友B:
说出来屏的品牌还有系统结构

网友C:
屏作为网关一样,数据共享不是问题呀

网友D:
A设备的数据在屏里面也得占用地址啊,然后屏把这个地址里的数据转发给B设备就行了啊。

另外,楼主有个概念搞错了,不是通过屏读取另一个设备的数据。而是屏把A设备数据写入B设备。AB都是从机,屏是主机。这个过程中,屏是主导者。

网友E:
如果是西门子的支持WinCC Flexible的屏,要编辑脚本语言来实现,传送一台设备的数据到另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以太网连接么                   ...

屏有两个通讯口,一个接PLC,一个接运动控制器。我想PLC读运动控制器的数据(不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A设备的数据在屏里面也得占用地址啊,然后屏把这个地址里...

A设备的数据在屏里面也得占用地址啊,然后屏把这个地址里的数据转发给B设备就行了啊。具体屏上怎么操作,要不要什么脚本程序,我没搞过,屏是LEVI 10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出来屏的品牌还有系统结构

LEVI 102A屏有两个通讯口,一个接PLC,一个接运动控制器两个都用232通讯。我想PLC读运动控制器的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西门子的支持WinCC Flexible的屏,要...

网友G:
因为你2个串口不同协议,需要在触摸屏里面写脚本,把运动控制器地址先付给触摸屏地址,再把触摸屏地址赋给PLC地址,就这样简单转换下,小王,QQ63120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