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备份到U盘后怎么重新导入到HMI

楼主(2013-05-11):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因为程序的配方量很大,本身触摸屏只能存储16个配方。需要将配方备份到U盘保存。采用备份元件将触摸屏中的RW全部备份到U盘中。可是在触摸屏中没有发现能够将U盘备份数据导入到触摸屏中的RW的功能,是否只能用电脑通过配方扩展内存编辑器来打开U盘里的数据再用电脑导入到HMI中。

网友A:
配方保存到U盘,应该属于“系统功能”;一般只有从软件上设置保存位置。至于扩展名,应该是*.csv格式的,你可以用excel来打开它。

网友B:
  没有用过这屏的配方功能

你的配方其实也能在 PLC 中实现呀,也一样的,在 PLC 中调用数据块的内容一样的

楼主:
配方的数据量很大,每个大概有4K左右。用PLC来存储不现实。本身PLC的断电保持继电器也就64K。只能存16个配方。我这台机器上配方随着用户产品的开发会逐渐增多。

楼主:
如果用扩展寄存器EM来存储的话就能达到上述的目的。但是程序写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还是用了前面的方法。(想偷懒)

楼主:
最后还是用扩展存储器EM和索引寄存器搞定了。看来做什么都不能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