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扭力控制问题

楼主(2013-05-11):
大家好,我是初入行业的一只小菜鸟,接触交流伺服系统时间不久,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我们公司新近接到一个项目,是用伺服系统自动锁附螺丝,要求锁附螺丝的扭力大小是可以设定的。但我以前做的都是位置坐标方面的控制,对伺服电机如何去控制扭力大小完全不明白。请各位大侠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A:
直接利用伺服电机的力矩功能模式即可

网友B:
一般都是力矩模式+离合器来控制的

网友C(2014-05-22):
现在这个好多人做哦aas

网友C:
最近也要做这个 不知道楼主现在搞定没有

网友D(2015-12-24):
你之前做过伺服位置控制呀?可以请教下你吗?

网友D:
@初入行业的小菜鸟,你之前做过伺服位置控制呀?可以请教下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