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西门子PLC模拟量的程序

楼主(2013-05-11):
比如控制室温,一台空调  一个CPU226和RTD模块,温度传感器,还有一些电气元器件。温度控制在19度。不考虑产热!就这一个简易的方案怎么做 ! 我看了百度文库里好多模拟量的方案。算法明白 就是不知道程序怎么写。这道弯不好转过来。有没有个具体的程序。给 小弟看看 。我将感激不尽!

网友A:
有关温度的大概控制,可以考虑直接使用PID向导。

网友B:
西门子200PLC模拟量处理,有库程序,简单调用就行了;在论坛找找,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200PLC模拟量处理,有库程序,简单调用就行了...

真的  在哪 可以找到   请指教

网友C:
论坛里以前有过类似的帖子,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D:
西门子200PLC模拟量处理,有库程序,简单调用就行了

 也可以自己读取模块量值时行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以前有过类似的帖子,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200PLC模拟量处理,有库程序,简单调用就行了...

 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