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零速钳位

楼主(2013-05-11):
我是初学者,请问伺服驱动器的零速钳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期待高手咨询解答!最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B:
零速嵌位是针对伺服外部模拟量速度下起作用,例如零速嵌位速度值是5转,意思是外部给定电压对应速度指令时,低于5转的指令电压,电机是处于锁定状态,当高于5转的指令电压,电机才转,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这是为了抑制零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