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3-05-11):
一个一次侧10kv二次侧100v容量为85VA的电压互感器能配一只一次侧100V二次侧220V容量为1000VA的变压器

作控制电源用吗,如果不能该配多大的变压器?

网友A:
10KV/100V的互感器,使用100V/220V的变压器做电源?

互感器要电源干啥??有点摸不着头脑啊。。。

网友B:
一个一次侧10kv二次侧100v容量为85VA的电压互感器,如用它作降压变压器用,可以用,但由于它的视在功率仅为85VA,故不能带动一只一次侧100V二次侧220V容量为1000VA的变压器作控制电源用,只能配一只一次侧100V二次侧220V容量≤85VA的变压器

作控制电源用。

网友C:
这种用法有点稀奇,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