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太与西门子1200可以通讯吗,要通讯需要如何设置,急求!!!

楼主(2013-05-11):
昆仑通太与西门子1200可以通讯吗,要通讯需要如何设置,急求!!!IP地址都是正确的,运行监测也没有报错,但是就是通讯不了。。

网友A:
1200默认用的是什么协议?实在不行就用modbus呗,反正编程能实现通信就行呗。

网友:
可以的,楼主放心了,这个已经做过了

网友B:
西门子的问题吗?    找官网wenwen

网友C:
与屏通信要求屏有PLC的驱动才可以,完全取决与屏,与PLC无关,所以这个要问一下昆仑通态

可以
驱动下载链接:
http://www.mcgs.com.cn/sc/download.aspx?id=1401

http://www.mcgs.com.cn/upload/20129/201293842596853.rar
说明:
驱动构件用于MCGS软件通过PROFINET接口读写Siemens S7-1200系列PLC设备的各种寄存器的数据。
驱动类型: 独立设备,无需添加父设备
通讯协议: 采用Siemens S7以太网协议
通讯方式: 一主一从,多主一从
硬件连接:MCGS软件与设备通讯之前,必须保证通讯连接正确。通讯连接方式:采用RJ-45网线(直通网线或使用HUB交换)

网友D:
肯定是可以跟1200通讯,驱动版本是多少?如果驱动正确,主要就是IP地址跟端口号设置,其他没有特殊的设置了

网友E(2014-02-12):
可以,我用的以太网,找销售要1200的mcgs驱动,再改下屏和plc的ip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F(2015-03-12):
虽然,我回答的比较晚,希望能帮助后来的人,看屏里有没有1200以太网,有就可以,不需要TPC/IP父设备,直接添加1200以太网,设置只需要,屏的IP和PLC的IP相同即可,其他不需要改

网友F(2015-06-09):
引用 网友F:
虽然,我回答的比较晚,希望能帮助后来的人,看屏里有没有...

我对自己。。。这次同样的设置,就是通讯不上,屏IP=192.168.0.10   PLC的IP=192.168.0.1

怎么也通讯不上

网友G(2015-07-31):
回复内容:你弄好了吗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虽然,我回答的比较晚,希望...

网友F(2015-09-02):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你弄好了吗对: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

我以前弄好了,这次,还是原来的程序,就是通讯不上,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我得好好研究,同样的,我也是PLC192.168.0.1   触摸屏192.168.0.10

网友H(2016-03-22):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回复内容:你弄好了吗对:...

请问MCGS嵌入版与1200通信怎么设置IP呢?

网友I(2016-08-22):
游客您好 请您先 登录,如果您还不是工控网会员 立即注册

网友J:
楼主问题解决没,没解决我帮你

网友K(2016-09-26):
楼主解决没有  我不知道

引用 网友J:
楼主问题解决没,没解决我帮你

网友K:
楼主解决没有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的没解决

引用 网友J:
楼主问题解决没,没解决我帮你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虽然,我回答的比较晚,希望...

现在可以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M:
很好,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能通讯就好了,1200可以代替300了

网友(2016-12-20):
西门子的问题吗?   我也需要找呀

网友N(2017-05-24):
昆仑通态和西门子1200通讯做两主一从可以吗?

网友O(2017-09-24):
S7-1200与其他屏通讯的时候,要在CPU的属性里设置一个参数,就是如图所示

网友P(2017-11-18):
过来学习了,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Q(2018-01-18):
图在哪里啊 看不见啊

网友R:
添加S71200后,直接双击  进入窗口 ,找到IP地址信息,可以直接改的

网友S:
实在不行就用modbus呗,反正编程能实现通信就行呗

网友T:
用modbus可以吗,最近正遇到这问题

网友U(2019-03-12):
看来是解决了啊,学习中

网友V:
应该没有什么意思吧?

网友W(2019-09-14):
可以
驱动下载链接:
http://www.mcgs.com.cn/sc/download.aspx?id=1401

http://www.mcgs.com.cn/upload/20129/201293842596853.rar
说明:
驱动构件用于MCGS软件通过PROFINET接口读写Siemens S7-1200系列PLC设备的各种寄存器的数据。
驱动类型: 独立设备,无需添加父设备
通讯协议: 采用Siemens S7以太网协议
通讯方式: 一主一从,多主一从
硬件连接:MCGS软件与设备通讯之前,必须保证通讯连接正确。通讯连接方式:采用RJ-45网线(直通网线或使用HUB交换)

网友X:
引用 网友W:
可以驱动下载链接:http://www.mcgs.co...

29楼资料或许能帮到你,通信肯定是可以的,多点信心

网友Y(2021-02-07):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虽然,我回答的比较晚,希望能帮助后来的人,看屏里有没有... 内容的回复!我对自己。。。这次同样的设置,就是通讯不上,屏IP=192.168.0.10   PLC的IP=192.168.0.1怎么也通讯不上

把.1改掉试试看   我一般不用.1

网友Z:
主要是昆仑通太的软件太老了。。新的PLC驱动没有。。

网友AA(2021-03-10):
引用 网友O:
S7-1200与其他屏通讯的时候,要在CPU的属性里设置一个参数,就是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