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CP1L之间的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11):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想问CP1H与CP1L之间做 能不能做1:1的通讯,是不是直接读取链接寄存器就可以啊。。。我还没用过欧姆龙,所以不懂,我看了一些资料说同类型之间通讯就很简单直接读链接寄存器就好了。。。如果不是请指点一个方向(该做哪方面的通讯准备工作)。。。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资料上是这么说的,通过访问LR区域在C系列PLC之间互联,无需编程,是PLC内置的功能。

网友B:
这个,仅仅只能IO通讯。不能共享寄存器。

网友C:
两个通信CIF01或CIF11,使用串行PLC连接,

网友D:
偶知道CP1E采用PC LINK采用主从通讯,只能访问10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