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家装太阳能板发电

楼主(2013-05-11):
  热天又到了,电费的价格又上涨了,看看网上有卖家用太阳能发电板,不知道效果如何?

   这是 300 W 的,看到有 1KW 的约 3800 MP,不知道一般天气时使用如何?其寿命如何?主要还有就是逆变输出的电压稳定不?

  我们工控网内有谁家用这个的来讨论一下看看

网友A:
根本不划算的,假定太阳能电池是30W,每天工作10小时。也就是0.3度电。能够做什么。何况还有蓄电池的报废年限,逆变器的故障率,太阳能电池的安装位置等等

网友B:
刚看了一下,2KW的,1万3左右。

打天晴的时候每天10个小时日照,得电20KWH。阴雨天按2个小时算,得电4KWH。假设全年阴晴天各占一半。那就是20×180+4×180=3600+720=4320KWH。

按目前电价0.6元/度,全年收益为0.6×4320KWH=2592元。

投资1.3万÷2592=5年

大概5年可以收回投资。而且还必须确保中途不发生重大故障导致的损失。

感觉目前这个性价比,对家庭来说吸引力不太大。比较适合商用领域。比如那种建设在荒郊野外的炮房之类的。。。

网友C:
它那个太阳能板的功率,是在额定光照强度下的标称值。实际使用打6折,加上逆变损耗,电瓶使用寿命等,实用性不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它那个太阳能板的功率,是在额定光照强度下的标称值。实际...

网友E:
蓄电池是最大的消耗,所以一般家用来说是不划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蓄电池是最大的消耗,所以一般家用来说是不划算的。

 没错。维护保养是个问题。

楼主:
  都被大家分析得这么好,看来我还是不要搞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