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3-05-11):
交流接触器在使用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1)因为分断负荷时有火花和电弧产生,开启式的不能用于易燃易爆的场所和所有导电性粉尘多的场所,也不能在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在室外使用。

2)使用时,应注意触头和线圈是否过热,三相主触头一定要保持同步动作,分断时电弧不得太大。

3)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或线路时,必须与过电流保护器配合使用,接触器本身无过电流保护性能。

4)短路环和电磁铁吸合面要保持完好、清洁。

5)接触器安装在控制箱或防护外壳内时,由于散热条件较差,环境温度较高,应适当降低容考量使用。

网友A:
接触器接触的较多,使用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