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伺服器通讯

楼主(2013-05-11):
我想用台达触摸屏和台达伺服器通讯,用触摸屏改变伺服器的参数与速度,通讯协议怎么设定?

通讯线怎么做,地址怎么设?恳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台达触摸屏RS485COM2口1正6负,伺服ABCN3口35正 46负,不用写协议,AB所有参数都有地址,在屏上对应就行了